直接在别人的中加一个电阻,原来可以的们现在不行了,请指教

楼主(2012-08-01):
在一个画好的BRD中加一个电阻,原来是用LOGIC下面的PART LOGIC,现在不行了提示如下

网友:
    不是很清楚

楼主:
    我已经搞清楚,不用打扰大家了

网友:
    共享一下解决方法啊楼主

楼主:
    SETUP下的USER PERFORM点选misc中LOGIC打钩OK

网友:
引用 楼主:
SETUP下的USER PERFORM点选misc中LOGIC打钩OK

你是在原理图上添加电阻以后再生成网表,然后import——logic的不?如果不是?能直接就在BRD板子上添加电阻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