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RC改怎么处理,不处理可以吗

楼主(2012-08-01):
请问各位大牛们,这个DRC改怎么处理,不处理可以吗

网友:
这个是
Package to package
Soldermask to soldermask
层的错误   器件与器件或者PAD 干涉,如果确定这种干涉没问题就不要管它了

网友:
    确认没事就不管,给它设置成waive DRC

楼主:
    多谢,是否有办法在规则内设置消除呢,这样可以一下全部搞定,一个一个点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是否有办法在规则内设置消除呢,这样可以一下全部搞定,一个一个点很麻烦的

    可以在约束管理模型中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是否有办法在规则内设置消除呢,这样可以一下全部搞定,一个一个点很麻烦的

    直接点击display——waive,也就是忽略所有drc检查错误,have a 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