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封装之后,个别封装的只有焊盘,丝印和安装边框都没有了,在Display中...

楼主(2012-08-01):
allegro导入封装之后,个别封装的只有焊盘,丝印和安装边框都没有了,在Display中勾选了SILK和Assembly。

网友:
勾package geometry 下的silkscreen top 和place_bound_top

网友:
看看做封装时你画在哪层的。

网友:
你把全部层面打开看有没有?
有的话,再看看这些框框是在哪一层的.

网友:
个别封装的只有焊盘,丝印和安装边框都没有了?你是说有的封装正常,而有点不正常?如果是这样的话,怀疑你画封装的时候有的元件的class和subclass可能选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刚开始用allegro时,很容易犯个小毛病,就是delete的时候,find里的选项没有及时选择,比如你只想删除线,但是不小心把孔也删掉了,所以建议要删线的时候就在find里先点下all off,然后勾上cline,同理删除其他东西。这样就避免了不小心删除其他东西的可能性。

楼主:
是的,经常犯这样的错误,不过现在开始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