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显示

楼主(2012-08-01):
封装中的pin颜色只显示了轮廓,怎么让它以填充的形式显示呢?
在usr preference也没能找到设置选项,希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此项打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项打钩就可以了

 这个选项从哪点开的,我用的是15.7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选项从哪点开的,我用的是15.7

15版本的,应该就在display 里面吧 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版本的,应该就在display 里面吧 找找

恩,已经找到了
我看了下16.3的确实在你说的地方,谢谢了 。

网友B: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嗯,找到了,

网友C:
    这样回答就给加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回答就给加分啊

    对他的答案很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

    分没那么容易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