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A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8-01):
如图,那个画绿线的打钩的意思是什么,试了试好像没有用!
drill size 那个地方

网友A:
是有关系的,只不过你这个焊盘没有钻孔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关系的,只不过你这个焊盘没有钻孔而已。

对的,打了勾后,数字变化了,但是我量测了一下数据,还是那么大,如 直径为20 ,drill size 为12,打钩后,变成8,但实际的值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