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 文字面檢查Skill

楼主(2012-08-01):
     想請問各位大大~~因為我在建立零件時,將Refdes建在零件中央,想請問有沒有skill可以檢查~~沒有將RefDes拉出
    零件本體之外呢?

    謝謝

网友:
    这个可以有,但是对skill或者零件编辑有一定要求.
    假设零件外框都一定可以组合成一个或几个闭合图形,那么这个skill就会比较好写
    零件建立的时候outline的创建,以长方形为例: 有的人会比较规矩的add rectangle,有的人则很草草的画4条line,4条line的话不一定可以产生一个闭合图形,这样如果写skill来判断REFDES是否在"外框之内"就需要写的非常智能(费时间),如果是rectangle则比较容易处理
    总的来说思路是这样的,先找到这个零件的外框所组成的最大的shape,然后将此零件的REFDES文字打散为line放在同样位置(如果需要更精确判断就根据各个方将上的极坐标做成一个shape,之后两shape做OR操作比较面积),用所有打散后的line与最大的shape比较axlairgap,如果全部或大多数的值都为0,那么就可以模糊的判断此零件REFDES没有"拉出零件本體之外"

网友A:
    華為Skill好像有個jkcheck_text_overlap.il可以檢查此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華為Skill好像有個jkcheck_text_overlap.il可以檢查此問題

      謝謝大大~~試過了~~真的是可以檢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試過了~~真的是可以檢查

    这东西哪下的啊?发给我一个吧,谢谢387780760@qq.com

楼主:
    網上有位好心的大大有發文~~你可以去找一下

    標題是 ~~ 华为的ALLEGRO辅助工具SKILL,附说明档

网友B:
    这种程度的"检查"就可以了么..
    它的原理是在text所属的symbol的bbox+clearance范围内能不能找到text
    axlSingleSelectBox是一个只要沾到一点就算选中的函数,如果没选到就判定为超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程度的"检查"就可以了么..
    它的原理是在text所属的symbol的bbox+clearance范围内能不能找到text
    a ...

     當然希望有更好的啊~但是,我對skill程式這部分,真的是一竅不通,
    所以有這個先使用,也很滿足了
    希望有大大能寫出更好用的來分享一下囉

网友:
    哈哈, 善于利用网络上的工具啊!
    如果自己写, 可以先把自己觉得可以描述零件外形的层中的是所有对象bBox合并起来, 判断REFDES文字的bBox是否在其中, 简单, 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