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出钻孔怎么样才能出的跟板子一样大小?

楼主(2012-08-01):
    allegro 中出钻孔,格式为rs274x的,怎么样才能出的跟板子一样大小?求指教?

网友:
    你是说跟板子设置大孔径一样大小?这个你画的pad时的实际尺寸对了,应该生成钻孔文件以后就是一样的啊。

楼主:
    我是说出的版面,有时候drill 孔的版面和实际板子一样的大小的,有时候drill 孔到处都是,怎么样设置才能跟板子的版面大小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出的版面,有时候drill 孔的版面和实际板子一样的大小的,有时候drill 孔到处都是,怎么样设置才能跟 ...

额,我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生成钻孔文件时的设置是按教程来的话,应该就不会出错啊。

网友A:
    是说gerber导入cam时钻孔层和其它层对不上吧,应该是输出钻孔精度和你导入cam软件时精度设置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
    孔径按标准尺寸来,不然哪个专门为了你几个钻孔去弄个工具?钻孔最好用标准孔径,那样做出来就是你实际尺寸了!

网友:
    樓主的問題本身說法上就有問題.
    RS-274-x 是 Gerber 格式跟鑽孔沒有任何關係.
Allegro 輸出鑽孔是使用 Excellon 格式. 請不要把這兩種資料搞混. 更何況他們是分開輸出的.
通常會發生尺寸不對的問題如同五樓所說的問題.
另外 Excellon 格式不像 RS-274-x 那麼完整. 在讀檔時是必須經過人工設定 , 千萬不能以預設模式來讀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gerber导入cam时钻孔层和其它层对不上吧,应该是输出钻孔精度和你导入cam软件时精度设置不一致造成的

    是的,gerber导入cam时钻孔层和其它层对不上,那要怎么样设置?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