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按键命令不起作用!

楼主(2012-08-01):
请教下群里的高手,大家在用allegro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自定义的快捷键命令突然不起作用了,只能在菜单栏里操作才可以,然后退出重新打开,自定义的又可以用了,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安装好的原因。

网友A:
是不是进入 输入命令状态了,你按的快捷键都在命令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进入 输入命令状态了,你按的快捷键都在命令栏了

谢谢你的回答,可没听明白,可否说得详细点

网友B:
很可能的情况是这样,比如你设置a为布线快捷键,这时你想布线,结果不小心手指滑到了b(b没有任何功能),此时命令栏里已经输入了b,所以当你再来按a的时候快捷键就失效了。so,你先看看命令栏里是否命令是空的,不是的话,先清除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的情况是这样,比如你设置a为布线快捷键,这时你想布线,结果不小心手指滑到了b(b没有任何功能),此 ...

哦,谢谢你的回答,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