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地是否连通?

楼主(2012-08-01):
Allergo中是否是在铺完铜后两面没有出现DRC标记,就说明GND是连通的吗没有放过孔的

网友:
    还没有看明白,你所问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看有没有飞线,再看报告unconnected pins

楼主:
    就是要对PCB板的每个网络的连通性检查

网友:
    自己看看报表啊~~~~~~~~~~

网友:
    先看看,孔或者线与周围铺的地铜有没有融合在一起,没有的话,display——status,查看DRC报告里头unconect pins。

网友A:
    问题让你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让你问的

    问题就是要怎么检查PCB网络连通性啊

网友:
    Tools-》Quick Report-》各种report,铺完铜后最好将相关的都report一下,比如unconnected pins、Shape island、shape no net等

网友:
    直接按F4 查看Element好了呀。。。。查看下NET 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