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我这样的封装能不能做出来??如果能要怎么做??

楼主(2012-08-01):
如图,一个F型天线,想做成封装,1脚和2脚通过铜皮连到一起,1脚接天线信号,2脚接地。我用pads是可以做,不知allegro可以不??可以做的话就教我一下哈。还有,就是有些封装如果加了禁止走线层,其目的是为了禁止铺铜,但要走线。但是在PCB板上走线后会有DRC错误,我现在的办法是放弃这些DRC错误。请问一下,你们在做这种封装是不是也是这样做的??就是做封装时加禁止,走线时放弃DRC。

网友:
禁止铺铜用Anti Etch

楼主:
哦,谢谢!还有一个问有没有人知道呀?

网友A:
你这个封装可用一个Shape加两个管脚实现,应该是做封装时放弃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封装可用一个Shape加两个管脚实现,应该是做封装时放弃DRC

谢谢回答,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我以为会有更好方法,所以上来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我以为会有更好方法,所以上来问一下。

放弃drc检查,让它不在报错,display——wa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