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沟道增强型MOSFET,急求答案

楼主(2012-08-01):
大侠们,上面图这个电路中的MOSFET管起什么作用,这么用的目的是什么?该怎么选择这个MOSFET?芯片一段的驱动电流大概就是100mA以内
多谢

网友:
电平转换的。
来自: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N沟道MOSFET相当于一个反相器,高遍地,低变高,SCL和SCK电压可能比较低或者比较高,要变为3.3V

网友B:
    这是HDMI得I2C控制,因为HDMI侧是5V,而芯片侧是3.3V,所以用作电平转换,可以用的mos型号是ZVN3310F和2N7002L,用multisim仿真,元器件里面有。

网友:
    还得看一下HDMI侧的结构,或许可能需要加小电容虑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HDMI得I2C控制,因为HDMI侧是5V,而芯片侧是3.3V,所以用作电平转换,可以用的mos型号是ZVN3310F和2N700 ...

    很感谢你的解答,不过,这个接入的信号是DVI-D,这又怎么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沟道MOSFET相当于一个反相器,高遍地,低变高,SCL和SCK电压可能比较低或者比较高,要变为3.3V

    换句话说就是有点稳压的意思?左边的输入是DVI-D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句话说就是有点稳压的意思?左边的输入是DVI-D信号

    把你的管子的pspice模型下载到后,放入multisim或orcad等软件中,进行电路仿真,仿真时2侧的条件要加上,你就会发现只有mosfet才有这种双向的效果。而且频率越高的话,mos结电容要选得越小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你的解答,不过,这个接入的信号是DVI-D,这又怎么理解呢?

    啥信号没有关系,IIC不会变,要么100KHZ要么400KHZ的时钟频率。你拿这个频率去仿真不出问题那就OK。

网友(2012-09-04):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你的解答,不过,这个接入的信号是DVI-D,这又怎么理解呢?

    对比下HDMI和DVI-D的协议及针脚定义,其实差不多类似,差别在于数据数。
    这是起到电平转换的作用,跟稳压是两码事。

网友:
    电平转换的

网友(2012-10-29):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管子的pspice模型下载到后,放入multisim或orcad等软件中,进行电路仿真,仿真时2侧的条件要加上, ...

请问一下怎么会实现双向的效果?

    Q1和Q2的栅极应该一直为5V不变吧,MOSFET右侧的信号为低的时候,MOSFET导通,左侧信号被拉低;MOSFET右侧信号为高时,MOSFET截止,右侧信号为高。

如果右侧信号一直为高,左侧的信号由高变低,右侧信号也不会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