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datasheet中提取有用的布板信息?如线长和信号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2-08-02):
    如题。各位大侠,小弟心中的疑问有很长时间了,忘好心人指点一下。比如400M的信号,线长应该多少?确定依据是什么?

网友:
    线长是指相对的吧,比如说你有10根数据线,他们的信号应该是同步的,所以彼此之间的线长误差不能超过数据线所通过信号波长的十分之一,波长=光速/(频率*根号下的介质常数),比如频率300,介质常数为4,则波长=3*10的八次方/(300*10的6次方*2)=0.5m,所以数据线之间的布线误差不能超过0.05m

楼主:
    非常感谢。我一直以为是光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