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地层、电源层是否有必要按照教程所说都设置为负片?

楼主(2012-08-02):
请教各位大虾:地层、电源层是否有必要按照教程所说都设置为负片?原因是这样的:我在生成Artwork文件时将地层和电源层都设置为negative时(6层板),点击creat artwork发现地层和电源层没有生成.art文件,后来找到原因,因为我在设置板层时没有勾上地层和电源层后面的“Negative Artwork”,但是当我勾上“Negative Artwork”后却发现,之前地层铺的铜改变了,有的挖空的地方被填充了,然后DRC出现很多错误(此前DRC没有错误),我可以肯定是勾上“Negative Artwork”后出现的错误。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没必要,为了检查方便一般都设置为正片。并且刷新铜的效果也能看出来。via等也不用做热风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为了检查方便一般都设置为正片。并且刷新铜的效果也能看出来。via等也不用做热风焊盘

那如果是像我这种情况,铜铺好,所有设置都弄好,但是设置板层时没有勾上negative artwork,却又想将地层和电源层设置为negative,这改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既然叠层设置为正片,出光绘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负片呢?同为正片也是可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为了检查方便一般都设置为正片。并且刷新铜的效果也能看出来。via等也不用做热风焊盘

你好,如果我想在这种情况下,设置为负片改怎么办呢?

网友B:
    做成正片,不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正片,不容易出错

呵呵,教程上说做成负片有诸多好处,我现在是用正片生成的artwork文件,就是想试试看在这种情况能不能生成负片。

网友C:
    如果要做负片,最好是确定层叠的时候就设置好,后面再改,总会有奇怪的问题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做负片,最好是确定层叠的时候就设置好,后面再改,总会有奇怪的问题产生

呵呵,是啊,就是很好奇,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哦,对了,我到时交个pcb生产商的文件要那些啊?是不是那些art文件就行了呢,教程让我把这些art文件都重新放到了一个viewgerber.brd新板子文件里。

网友C:
    所有的art文件,还有nc_parem,.drl文件,如果有非圆形焊盘,还必须有.rou文件,这些文件直接打包给板厂就行了
    你看的是于博士的书吧,放到viewgerber.bar是为了检查光绘是否正确,你可以直接用CAM350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art文件,还有nc_parem,.drl文件,如果有非圆形焊盘,还必须有.rou文件,这些文件直接打包给板厂就行 ...

恩,好的,3Q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像我这种情况,铜铺好,所有设置都弄好,但是设置板层时没有勾上negative artwork,却又想将地层 ...

    设置板层时没有勾上negative artwork,却又想将地层和电源层设置为negative

    第一,到setup里cross section里更改,把电源和地层的conductor改为plane
    第二,到PCB中,把电源和地层的边界用anti line画一遍,线宽0.5mm
第三,到edit --split plane里,给各个铜赋上正确的网络名
    第四,排除DRC错误,再DBDOCTOR
    第五,在manufcture--artwork里,把plot mode 改为negative

网友E:
    原来怕出错用正片,现在习惯了,一直正片,如果不做10几层的板子,而且电源和地层特别多的,正片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板层时没有勾上negative artwork,却又想将地层和电源层设置为negative

第一,到setup里cross sec ...

    呵呵,好的,我回去试试,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怕出错用正片,现在习惯了,一直正片,如果不做10几层的板子,而且电源和地层特别多的,正片足以。

    呵呵,现在对正片负片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分这两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现在对正片负片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分这两种。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A%C6%AC&page=2
    深层次的原因我也不清楚,我觉得有两条:1,板厂处理是否方便;2,原来的电脑配置低,如果全部覆铜在加上过孔,机器处理起来慢,容易出问题,而负片的数据量小很多。

网友:
两种是加工工艺不一样,正片加工工艺是在基板上按照你的铜往上铺。负片是基板上弦放整块铜,按照孔或者间距等把不需要铜的地方掏空。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74&extra=&highlight=%B8%BA%C6%AC&page=2
深层 ...

呵呵,看了着个帖子受益匪浅啊。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