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仿真

楼主(2012-08-02):
请问各位高手,有谁用过edb格式的模型在allegro里做过仿真,是关于ddr模型的仿真

网友A:
应该EBD模型,EBD(Electrical Board Description file),是一个板子模型,
你说的DDR模型应该是供应商提供给你的DDR 模块的模型,
使用cadence MI工具转成DML文件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和IBIS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EBD模型,EBD(Electrical Board Description file),是一个板子模型,
你说的DDR模型应该是供应商提 ...

不好意思,是ebd格式的,不过我用MI转过,有很多的错误,不成功

网友A:
最好你把EBD上传,至少也要上传ERROR LOG吧。 不然大家如何讨论。
错误有N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你把EBD上传,至少也要上传ERROR LOG吧。 不然大家如何讨论。
错误有N种。。。

恩,我已经把ebd文件上传了,麻烦看看能否帮我转成功,谢啦!

网友A:
兄弟:
经测试发现
1:如果用MI直接打开,会导致MI崩溃。
2:使用SQ model assign 可以转换

model的问题:
1:转换的时候提示了30行有问题,原来发现有个【model selector】关键字,直接注释掉。(后来查了下ibis手册,发现根本就没这个关键字,故注释掉是正确的).
下图是关键字

2:其次,根据错误提示发现最后的part reference里的IBIS文件没有,(我当然没有),故我把它注释掉,转换成功。
于是一个疑问出来了,这些难道没有用?不对,因为那些IBIS时 DDRmodule上的应该是需要的,
于是翻开手册得出,它们是要的,不能注释。而是要把那些文件放到同目录下面。

3:转换成功的截图

4:经过这件事,发现问题,首先看错误提示,然后查手册,一般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经测试发现
1:如果用MI直接打开,会导致MI崩溃。

 万分感谢提示啊。ibis手册网上有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经测试发现
1:如果用MI直接打开,会导致MI崩溃。

再弱弱的问一下,SQ model assign是什么软件,怎么在网上搜不到

网友A:
allegro Spreatquest /tool/ model assign

你用什么工具仿真?

网友:
介绍Ebd文章

IBIS EBD for DDR DDR3 Module Board-.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 Spreatquest /tool/ model assign

你用什么工具仿真?

就是allegro16.3自带的sigxplorer

网友A:
那你就edit/add element/ browse model.   ib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edit/add element/ browse model.   ibis

好的,我试试,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