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阻抗求助

楼主(2012-08-02):
现在要布个1.6mm的FR4板,但是用SI8000来算,USB的阻抗要

做到90欧姆的话那个线宽难以使用啊,大家一般这种情况怎么处

理?

网友:
不一定非要做阻抗匹配,包一圈地线,地线多打几个过孔就可以了

网友:
你把左右的地都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