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 PCB ROUTOR的问题

楼主(2012-08-02):
allegro pcb routor 有没补丁补这个组件的?在这个界面操作 老出现问题:鼠标左键拖动,选中器件会弹出,quit的界面来;点击里面设置快捷键的工具:就弹出GUI:Unable to create'table'widget--cannot display keydef window 这样的对话框,软件老会遇到问题自动退出,郁闷呀!!!

网友A:
pcb routor是用来自动布线不?普通的布线在allegro中里的route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routor是用来自动布线不?普通的布线在allegro中里的route不就可以?

怎么说不可以呢?我自从用allegro来 一直都是在PCB ROUTOT 里面走线呀  也做了那么多产品了

网友(2012-09-28):
16.2 是不是没有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不可以呢?我自从用allegro来 一直都是在PCB ROUTOT 里面走线呀  也做了那么多产品了

干嘛要到PCB ROUTOR 里走线呢?你这又是何苦呢,以为是PADS啊

网友:
正在学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