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如何更改板子的大小,不是有原理图生成的,而是直接画的,更没有网络表

楼主(2012-08-02):
最好能不更改布线

pcb图

pcb图

楼主:
刚才的图,没有贴好这个嘎嘎清楚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扩大板子就简单。选择单独显示层,打开keepout层,对照原来的形状重画keepout的外形,然后把keepout外形全部框选,重新生成板子外框,按照选定的对象,最后对照原来的布线一点一点的改!
如果是缩小板子,或改变为别的形状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所言极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