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时产生的疑问~

楼主(2012-08-02):
每次出gerber,在产生钻带文件后,必须要Database  check一下,不然,总会有提示(Database has errors:artwork generation canceled.Please run dbdoctor.)但是在出钻带文件前已经Database  check了,可还是不行,每次都要后面多一步,感觉有点烦,别人出gerber时都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呢?版本还是设置?求高人讲解~~~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跟你类似的问题,不过通过database check后就没有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仔细看下database check 后的log文件里是不是还有其他error或者warning,有时你是database check过了,但有的错误可能没有被修正过来,而依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跟你类似的问题,不过通过database check后就没有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仔细看下database che ...

嗯,看过,每次发现都是一个错误,然后也修复了,但只要重新生成钻带文件,还是会产生一个错误,不知道是怎么引起的,好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看过,每次发现都是一个错误,然后也修复了,但只要重新生成钻带文件,还是会产生一个错误,不知道是 ...

那他提示的是什么错误呢?你传上来大家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他提示的是什么错误呢?你传上来大家看下。

我这截不了图呢~~打出来吧~~

Regenerating DRC
    0 original DRC errors replaced by 0 current DRC errors
    0 warnings, 1 errors detected,1 errors fixed.

但是显示不出来是什么错误~~
实在不行就算了,只能多一步dbdoctor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截不了图呢~~打出来吧~~

Regenerating DRC

呵呵,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期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