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忙?大家遇见过这种错么?

楼主(2012-08-02):
请大家帮帮忙,我在删除cross-section的时候,遇见了这个错误(error can't undefine suRFace or base subclass),不知道怎么修正,请大家指点.我已经将板子的里面的shape和line都删除了。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啊?感觉好旧的版本,另外你的板层设计有问题啊,每层之间你都应该用绝缘材料,如FR4隔开啊,要不然要短路啊。你可以在现在的基础上,选中某一层前面的小框,然后右键添加绝缘层。

网友:
你要刪除的層面有東西沒有殺乾淨 比如RTE KO什麽的

楼主:
RTE KO是什么,不好意思,我觉得是什么东西没删干净,但是所有的都打开了就是找不到,我的是老版本15.5的

网友:
叠层问题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些,我是在之前的一个板子的基础上改的,我想做成2层板,可是最后这4层,哪个也删不掉,不知道怎么改,能不能把具体的方法说一下,我所有层的东西全部都显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些,我是在之前的一个板子的基础上改的,我想做成2层板,可是最后这4层,哪个也删不掉,不 ...

你可以把文件传上来,让别人帮你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文件传上来,让别人帮你删。

删除TOP层的时候,出现这个文件,但是我根据坐标点还是找不到?请问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把TOP层全部打开。就可以看到shape

楼主:
    我全都显示出来了,什么都没有,按照坐标找也是什么都没有

网友:
    不清楚哦,问问高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全都显示出来了,什么都没有,按照坐标找也是什么都没有

    你在display——color/para~,里面看看是不是有的东西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display——color/para~,里面看看是不是有的东西没有显示。

我是按照楼上所说的全部都显示出来了,现在我把文件传上来,希望知道怎么解决的,帮下忙,我的文件是做芯片封装的,是.mcm文件,这个 没有关系的。

网友:
    这样,比如你要删除top层,先选中top层,然后find里点击all on,也就是全选,然后框除所有top层的东西,这个应该删得很干净了。然后再去板层结构里试下能不能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