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Display-status,Update smooth怎么不能更新成功

楼主(2012-08-02):
allegro-Display-status,Update smooth怎么不能更新成功,是什么问题呢,请各位大虾们帮助。

网友:
因为你的指令还在使能状态。回到PCB,右键--done.再试试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的问题在于:你有过期铜残留在板子上,需要把这些过期铜删除才能up smooth成功,方法:1、setup——user perference——display——shape fill 勾上no shape fill,关闭铜的显示,方便找过期铜。2、color/para~~——stack up 关闭所有选项,唯独留下boundry,也就是说只显示boundry。3、display——status,点击out of data shape前面的小框,按坐标一个一个查找过期铜。4、delete,在find中只选中shape,然后删除就可以了。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能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吗?我在另外一个PCB中就没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