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RC检查时这些东西需不需要一个解决

楼主(2012-08-02):
请教下各位大虾:DRC检查时这些东西需不需要一个个解决,
                1、unrouted nets :17/430
                            2、uncounted connections :25/1210
                         问题在于1.前面的小框无法点击,看不到提示,而2.前面的小框点击后发现有的提示的地方好像都没问题。这是咋回事呢?求解释,另外比如我把一个器件引脚通过一个电阻引出来方便测试,也就是说电阻的另一个脚悬空,这样是不是也属于第二种情况的内容?

网友:
    点击“net schedule”工具,找到某一个有问题pin,点击它,看它与那些pin相连,如都没连接,那它是单网络,这要从原理图去修改,把它NC掉,再导网表,就没有了,这个必须一个个确认,这属于开路问题,比较严重的错误,不能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个需要一个一个解决

    1.那种怎么解决啊?另外2.那种又发现没错误啊,貌似。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A:
    像你这个需要一个一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