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下,要访问这些值要用到什么函数,谢谢!

楼主(2012-08-02):
           如题,我在做gerber out的时候,想访问诸如,Film size、gerber的类型(主要是RS274X),还有整数位,小数位取值,现在只能通宏来实现,感觉始终不好,想通过一些函数来访问和设置,但是一时找不到是那个函数,而目前下载的skill,都是加密,看不到,求高手指点下,给一个提示,拒然后我再去查找帮助文件,要不不知从那下手,多谢谢了!!

网友:
    1. axlGetParam("paramDesign")->??

    2. axlGetParam("artwork")->??

楼主:
    其实我是想通过skill来设置这些参数。
    axlGetParam("artwork")->??只能输出这些值:
    (objType "artwork" nChildren 12 groupMembers
        ("Mechanical1" "DRILL_1-6" "SOLDERMASK_TOP" "SOLDERMASK_BOTTOM" "SILKSCREEN_TOP"
            "PASTEMASK_TOP" "BOTTOM" "ART05" "GND04" "ART03"
            "GND02" "TOP"
        )好像不是我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通过skill来设置这些参数。
    axlGetParam("artwork")->??只能输出这些值:
    (objType "artwork"  ...

    可以透過script的方式,產生此檔案(art_param.txt)於工作路徑下,
    這樣再執行Manufacture->Artwork...就會自動抓取此檔案的資料

网友:
    设置用axlfcreate

楼主:
    明白了,不用刻意通过skill去设置这些参数,只要创建一个“art_param.txt”这样一个文档即可,软件会去抓取文档里的信息。谢谢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