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gerber到350 REP 文件出错请教?

楼主(2012-08-02):
请教个位,把pads生成的PHO和REP 导入CAM350 出现以下错误:
  Cannot convert the following lines in file "D:\新建文件夹\smb006028.rep":
Line 29: No Matching Format Found
   184      39.37       0    ODD       2
请问,这样生成的gerber文件有没有问题?怎样在PCB 查找这个问题,弄了一下午没解决,望各位知道的大虾赐教,谢谢了!
 也请问下REP 是做什么用的文件,请知道的也说下吧,谢谢了!

网友A:
REF是记录你的Gerber一些参数的
这个警告是说CAM没有ODD 这个格式的符号,可以不理会
一般这个错误是你铜皮关联焊盘的时候没做好,你找下看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是记录你的Gerber一些参数的
这个警告是说CAM没有ODD 这个格式的符号,可以不理会
一般这个错误是你铜 ...

谢谢你,可是要怎样在PCB查找这个错误呢?它有 position 提示,但我不知道要怎样找到这个位置,这方面不熟,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可是要怎样在PCB查找这个错误呢?它有 position 提示,但我不知道要怎样找到这个位置,这方面不熟,请 ...

smb006028.rep
是露铜的,你就只打开你露铜层,然后看下你的资料,特别是那些铜皮和PAD关联的露铜
然后删掉可疑的元件,再导出
我也没这么专业,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b006028.rep
是露铜的,你就只打开你露铜层,然后看下你的资料,特别是那些铜皮和PAD关联的露铜
然后 ...

谢谢,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在PADS 中做CAM 文件时怎样设置使,导进去350的各层都在同一个位置,我导进去有些层都偏了,position里面各层的设置也是一样的还是偏,特别是钻孔层不能设置,请问您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在PADS 中做CAM 文件时怎样设置使,导进去350的各层都在同一个位置,我导进去有些 ...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id=44598&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98&page=1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