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

楼主(2012-08-02):
为什么电源端连续并了八九个电容然后直接入地,怎么要那么多电容啊?

网友: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的。能贴图上来吗?

网友A:
你说的可能是同一个IC有多个相同的电源  ,其实是把相同电源的Pin 的电容放在了一起,PCB中还是每个电容靠近放在Pin的

网友:
楼上说 的很对

楼主(2012-09-17):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可能是同一个IC有多个相同的电源  ,其实是把相同电源的Pin 的电容放在了一起,PCB中还是每个电容靠近 ...

同解,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