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MOSFET _SI4435做开关12V可以,5V的驱动能力就不行

楼主(2012-08-02):
之前一直用来做12V 的开关从来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用来做5V的开关,当电流>1A时,这个管子的压降会很高(约1.3V)。麻烦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图像

SI4435

SI4435

网友A:
不確定你的控制信號電壓水平是多少? 是不是經過 R16 過來的 (有和R20作分壓)?  沒有看見控制 Q1 Gate 的全部電路。

建議可以試試看將 R20 電阻提高,例如 47K 或是 100K ,使Q1導通電流提高,U30 Gate 電壓更低一點,U30導通量提高,才不會在D和S二端有很大的壓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確定你的控制信號電壓水平是多少? 是不是經過 R16 過來的 (有和R20作分壓)?  沒有看見控制 Q1 Gate 的全部 ...

控制信号为3.3V,我测量了Q1导通后U30的gate端电压为0V,也就是说Vgs=-5V,理论上U30应该完全导通。
另外我尝试将R20提高为1M,问题依然这样。如果我将U30的S-D短接,则我的电路就可以工作。

网友B:
Q1是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是路有问题

请问Q1有什么问题?

网友:
把电容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C47

已经试过C47焊接或者不焊接,情况依然,C47的作用是为了,试开关的开启较为平缓。
不知道大家对5V@4A情况下都采用什么样的MOSFET电路。

网友:
看過 Q1 和 U30 的 datasheet ,工作於 5V@4A應該沒問題。

問一下問題,搞清目前狀況
(1)在 U30 工作導通情況下, D-S 二端有 1.3V 壓差, 這時候 R128 二端的電壓為多少? R20 二端的電壓為多少?
(2)你的電源的源頭是 V5.0_S5 嗎?  負載端是 V5.0_S0 嗎?

网友D:
开关频率是多少?感觉像是自激了

网友:
S端串一个小电阻试试

网友:
是不是MOS管坏了?呵呵,实在不行,换东芝的MOS TPC8125

网友E:
下面的mos管最好换个三极管驱动,注意基极那两个电阻的大小。另外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和上面的mos管之间再串一个100欧的电阻。C47没必要用。这样试试。你的电路,你看看下面的那个mos管的datasheet,确定是否完全导通

网友:
你先用S8050试试,不过从它的datasheet上面看,长时间电流大的时候估计会有些烫,甚至会烧,你再找找其他的三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频率是多少?感觉像是自激了

开关处于常开或者常关,此电路用于pc的电源管理。

网友:
电流1A,管子压降1.3V,Rds=1.3欧姆,这个不太可能啊,Rds一般是毫欧级别,除非有高频干扰过来,使管子工作区域不在线性区,你需要测试一下S端和D端的波形

网友:
应该是你的MOS管控制电压达不到,MOS管处于饱合状态。
Q1改为三极管,R128改为100K,下面再串一个电阻到三极管集电极(现在在板上面调试不串也行,再改板的话最好串一个1K电阻),控制端电压3V的话,R20可换成20K,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估计是MOS管Vgs间压差影响的原因,楼主可以查查MOS管的SPEC

网友:
应该将R128电阻加大

网友A:
樓主你的問題解決了嗎?  依照你的電路做了仿真,有直流分析和時域分析,看起來都OK。
是不是元件樓主你的有問題?

网友F:
    LZ,那个Q1的mos可用NPN小信号三极管代替比如2SC1815等。那个SI4435,它的UGS的要求是超过4.5V,你5V用它切换,UGS选的过高,可以选2.5v的,这样就很好了,12v,用AO3415就够了或si2301c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你的問題解決了嗎?  依照你的電路做了仿真,有直流分析和時域分析,看起來都OK。
是不是元件樓主你的有 ...

最后量了一下波形,发现是由于电流瞬时过大,导致5V拉底,绿色为5V,紫色为U30的控制管脚的型号。U30的控制脚信号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那个Q1的mos可用NPN小信号三极管代替比如2SC1815等。那个SI4435,它的UGS的要求是超过4.5V,你5V用它切换, ...

这位仁兄分析的很正确,我个人认为12V的时候也会存在电压的下来,只是此管子的导通压降为4.5V,并不能导致其截止。还有我的系统在U30导通后电流瞬间会由0.2A左右直接的1.1A,这样会导致5V被拉底0.5V(甚至更多),目前我在U30的后继增大电容,测试下拉的压降会小一些,但此问题还存在。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解决这种瞬间电流增大,导致电压下拉的好办法。

网友A:
    建議樓主在 PMOS 的輸入端 (不是輸出端喔) ,要放置 22UF 以上的電容器,防止瞬間源頭被抽大電流造成降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樓主在 PMOS 的輸入端 (不是輸出端喔) ,要放置 22UF 以上的電容器,防止瞬間源頭被抽大電流造成降壓。

    版主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分析的很正确,我个人认为12V的时候也会存在电压的下来,只是此管子的导通压降为4.5V,并不能导致 ...

    建议换2.5V的VGS,不要用4.5,已经在临界,很危险的。

网友:
    我在设计时如果5V切换,绝对不会用4.5的管子,一定会留有相当的余量,如果我选肯定选2.5V以下的管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下面的mos管最好换个三极管驱动,注意基极那两个电阻的大小。另外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和上面的mos管之间再串一 ...

    同意,我也没见过用MOS管控制的,我见到的开关都是三极管控制MOS管的。

网友:
    Q1没有完全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我也没见过用MOS管控制的,我见到的开关都是三极管控制MOS管的。

我尝试更换成BC817试了一下,问题还是存在,最后决定弃用此方案。问题应该是在整个电路的时序上,导致控制信号出现问题,而并非在此部分的电路。最近实在太忙,所以没有时间去认真分析此电路。等以后有时间再仔细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