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显示问题

楼主(2012-08-02):
当我布线时,所有同网络都是高亮成白色了,如下图

求高人解答。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呀。。。如果你用不习惯可以edit property,给这个网络设置一个电压值,然后你在连接的时候就不会高亮 而是有一个方框在你的线端~ 不是高手,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改颜色啊!该调色盘里面display>temporary highight把它的的颜色改一下就会变成其它的颜色了,你的现在应该是白色的~~~~

网友:
    学习了 LS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