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信标接收机,请指教

楼主(2012-08-02):
最近在做950MHz~1750MHz信标接收机,比较迷惑,首先我选用的是二次变频,高本振,第一中频为900MHz,二中频为5MHz。看了一个其他的信标机,只有一次变频,而且最前端只有一个950~1750的带通滤波器,中频为70MHz,不知道它的镜频干扰是怎么解决的?我想到的只有镜频抑制的混频器,找了minicircuits,hittite,RFMD,linear的镜频抑制混频器没有合适的,求推荐镜频抑制混频器;其次遇到一个细节问题,LNA的馈电电感,我认为选为SRF在所用频率是最完美的,因为阻抗够大;其他同事认为应在SRF值以下,可以保证电感的线性,不会出现容性情况,二次谐波要在SRF值以下。我还是觉得我的有道理,请指教

网友:
(1)IF越高,镜像越容易抑制。
(2)你要知道为什么需要中频?中频的目的?其中一点中频主要是频率变低容易稳定处理及放大。
二次变频的目的就是抑制镜像,这个你可用系统软件计算出来的。

什么是 SRF

        电感器中的分布电容与电感形成谐振的频率。在频率上,电感的感抗等于电容的容抗,并且互相抵消。这时电感器成为纯电阻。在自振频率时,电感器呈现很高的阻抗。分布电容是由于各层线圈一层层叠着,并且是绕在磁心上而形成的。分布电容与电感是并联的。在高于自振频率时,并联的分布电容起主要作用。在自振频率时,由于感抗等于零,电感器的Q值等于零。自振频率用MHz表示,在产品说明书上是给出它的最小值.

如果是电感做RFC,一般需要计算工作频率下的阻抗,大多数几百欧的阻抗,高于通路特性阻抗的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