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动态shape

楼主(2012-08-03):
allegro 使用动态shape 时,如果update smooth后,再修改线感觉好慢,如果不update smooth,所有的线和shape重合在一起,看了有不习惯,有没有什么地方设置,可以让update smooth后软件还能运行的比较快?????

网友:
在shape——global~~(最下面那项)找到smooth,打钩。

楼主:
不行啊,只要我update smooth后,再去移动走线,就反应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只要我update smooth后,再去移动走线,就反应很慢。

反应慢是正常的,因为你已经铺了铜,你再去移动线,铜要自动避让。

楼主:
也就是说没有其他办法了,我只能自己习惯了。呵呵
谢谢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只要我update smooth后,再去移动走线,就反应很慢。

你可以关闭铜显示,然后再布线之类的会舒服点。在setup---user perferences---display---shape fill在no shape fill 后面打钩,

网友:
    升级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