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查看artwork文件时发现silkscreen_top层和bottom层的文字太长太乱

楼主(2012-08-03):
想请教下各位大虾:在查看artwork文件时发现silkscreen_top层和bottom层的文字太长太乱,这个怎么处理?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在于orcad在生成网表时就把器件的名字进行了从命名,比如说AD8051_MSOP_8,它重命名以后可能为“AD8051_MSOP_8_AD8051_MSOP_8_AD8051_MSOP_8”,而且silkscreen_top.art和silkscreen_bottom.art的文字都延长出了板子外面,这两个文件交给pcb生产商是不是会如实打出来?这样的话板子根本不能看啊,太乱了。

网友A:
art文件是那样,刷出来的丝印就死那样。要不你生成第三方网表,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t文件是那样,刷出来的丝印就死那样。要不你生成第三方网表,打开看看。

平时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生成第三方网表?你是说原理图生成网表时用其他软件?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capture可以生产第三方形式的网表,第三方网表没有那么严格。第三方的网表可以查看。

网友A:
不同的格式要自己选,网上查查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格式要自己选,网上查查资料吧。

哦,我想问下,如果AD8051_MSOP_8这是器件在你原理图上的命名,导入到allegro后,它的名称是不是会改变呢?还是就是AD8051_MSOP_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变

额,这就奇怪了,为什么我原理图中器件的名称到allegro中会变得重复了几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这就奇怪了,为什么我原理图中器件的名称到allegro中会变得重复了几次。

对哦。你的器件名是value值吧。为什么会出现在丝印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哦。你的器件名是value值吧。为什么会出现在丝印层啊?

我的名称是放在value。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名称没有放在value啊。

value一般是放电容,电阻值之类的。那器件的名称应该出现在哪个层呢?

网友A:
给个图吧。“AD8051_MSOP_8_AD8051_MSOP_8_AD8051_MSOP_8”,你这个出现在丝印层?这种AD**器件类型。不会出现在丝印层啊。

网友B:
你说的丝印长字符是否会出现在板上,要看你给板厂的GERBER,GERBER什么样板厂就怎么做。
你说的那个器件,一般没有必要写出,你的“AD8051_MSOP_8_AD8051_MSOP_8_AD8051_MSOP_8”可以不用出。一个器件出个位号就不错了,比如R*,C*,如果位号太长,可以省略或者不出,因为调试时还要配合装配图和PCB原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图吧。“AD8051_MSOP_8_AD8051_MSOP_8_AD8051_MSOP_8”,你这个出现在丝印层?这种AD**器件类型。不会出 ...

你看下附图

你看下,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原理图

你看下,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丝印长字符是否会出现在板上,要看你给板厂的GERBER,GERBER什么样板厂就怎么做。
你说的那个器件, ...

呵呵,我刚附图了,你看看,我觉得问题出在原理图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下附图

对了,你的silkscreen_top层和bottom层的文字是在哪个CLASS里面的?一般只是显示package和board里的,其它不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刚附图了,你看看,我觉得问题出在原理图部分。

我在value部分填上了AD8051_MSOP_8,问题是不是出在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的silkscreen_top层和bottom层的文字是在哪个CLASS里面的?一般只是显示package和board里的,其它 ...

应该是在package的silkscreen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图吧。“AD8051_MSOP_8_AD8051_MSOP_8_AD8051_MSOP_8”,你这个出现在丝印层?这种AD**器件类型。不会出 ...

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器件OPA2356AIDK_MSOP_8,生成网表时候的警告:part name”OPA2356AIDK_MSOP_8_OPA2356AIDK_MSOP_8_OPA2356AIDK_MSOP_8“ is remed to"OPA2356AIDK_MSOP_8_OPA2356AIDK_MSOP_8,我觉得原因出在:我在器件下面的value里填了OPA2356AIDK_MSOP_8,

网友B:
文件。。发上来。讨论半天都没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下附图

我觉得你是出错层了。丝印层应该出器件ref的丝印,package geometry的丝印,和board geometry的丝印。感觉你出的是autosilk啥的里面的丝印层。那个是把器件很多的属性都包含在里面了的。

网友D:
好像是DEVICE TYPE信息,颜色选项里,关闭这层显示就行了。Ctrl+F5,在compoments里将DevType栏里的沟全部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DEVICE TYPE信息,颜色选项里,关闭这层显示就行了。Ctrl+F5,在compoments里将DevType栏里的沟全部去 ...

这样就只能看到REF值了,另外ref显示一大一小共两组,我如何让它只显示一组呢?

你说的是这样吧

你说的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是出错层了。丝印层应该出器件ref的丝印,package geometry的丝印,和board geometry的丝印。感觉 ...

我生成artwork文件的时候没有显示autosilkscreen层。是按教程上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生成artwork文件的时候没有显示autosilkscreen层。是按教程上做的。

ref只开silk,assemble和display都关掉呗。没必要完全按着书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f只开silk,assemble和display都关掉呗。没必要完全按着书上来。

OK,谢谢哈,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f只开silk,assemble和display都关掉呗。没必要完全按着书上来。

呵呵,问题解决了,谢谢,原因在于我在生成silkscreen层的artwork文件时,在其子目录下添加了device_type的silkscree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DEVICE TYPE信息,颜色选项里,关闭这层显示就行了。Ctrl+F5,在compoments里将DevType栏里的沟全部去 ...

呵呵,问题解决了,谢谢,原因在于我在生成silkscreen层的artwork文件时,在其子目录下添加了device_type的silkscre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发上来。讨论半天都没结果

呵呵,问题解决了,谢谢,原因在于我在生成silkscreen层的artwork文件时,在其子目录下添加了device_type的silksc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