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2 如何对两根线同时走蛇形线?

楼主(2012-08-03):
allegro 16.2 如何对两根线同时走蛇形线?

网友:
为啥要两根同时走?除了差分线外,其他的信号都不能那样绕等长的。

网友:
呵呵,正如楼上所说,你可以把这两根线设置为差分信号线,然后再蛇形走线。

楼主:
在哪里设呢?

网友:
在约束力设置,有个设置差分线的。

网友:
在电气特性里——网络——走线——差分对

楼主:
为什么我设好了,还是不能一起绕呢?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没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