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 Port设置对于结果的影响

楼主(2012-08-03):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在用PowerSI仿真trace S参数的时候,发现Port的下法对结果影响很大

1. 用自动的方式下Port, 其中Ground pin 很多

2. 用手动方式下Port, Ground Pin 只有一个

3. 两种方式仿真出来的S参数差异很大

问题:那种方式比较正确呢?如果用自动方式下Port,如何可以让Ground pin只有一个?

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多个地pin结果好一点
地pin取一个点的话,位置的影响估计更大了

网友(2012-12-07):
想问下楼主,你仿真出来的曲线,哪个是多个GND 的呢?哪个比较准确的呢?

网友(2013-03-11):
我一般是手动设置的port,GND点在port对应参考面上点一个node。仿出来跟HFSS对比过差不多,当然15GHz之后看起来就不太准了,得用3D-FEM,过段时间直接测一下看看准确度

网友(2013-12-10):
同问,不知有谁对这个有研究?

网友(2015-01-23):
系统自动生产的port应该是集总形式的port,它是假设流入每个pin的电流是一样的,这样的结果一般会比较好。但实际上这种爱假设是不成立,所以如果想准一点,就应该设成对,把相近才的放在一起,特别是针对电源的port

网友(2015-03-15):
看来dandy 一直在进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