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如果LPWizard如何生成贴片型的USB口封装啊?

楼主(2012-08-03):
看了一下 是不是LPWizard只能自己生成孔型的USB接口啊??

网友A:
没定义,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定义,自己做!

这个好悲剧。。。我还以为这个东西应有尽有呐

网友:
    同样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悲剧。。。我还以为这个东西应有尽有呐

    呵呵,应有尽有是不可能的,不过usb借口封装好像有吧,你找找看,我记得看到过,只是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