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开关机电路

楼主(2012-08-03):
请问大家,我现在想要这样一个电路,插上电源系统自动开机,可是现在的开关机是需要用一个按键按下产生低电平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才能开机的,请教有什么方法取代这个按键能让电源一插上就直接开机了。谢谢!

网友:
一般电源管理芯片烧录不同的程序是有不同的配置的,
你要求电源管理IC的供应商按你的要求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