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作一个工作频率在300MHz到3GHz的天线

楼主(2012-08-03):
请教制作一个工作频率在300MHz到3GHz的天线,而且天线尺寸最好控制在17cm以内,请问哪种结构的天线合适呢?

网友A:
都10倍频了,很难实现!尤其你300MHZ频率很低,频率高很容易实现宽带。

网友:
可以查一下国外的论文,我记得有啥天线,貌似可以做的很宽,记不得英文叫啥了,V开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10倍频了,很难实现!尤其你300MHZ频率很低,频率高很容易实现宽带。

小弟不才,频率高很容易实现带宽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8-12-12):
对数周期天线可以实现十倍频。但17cm空间这个条件太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