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concept 零件如何自動編號?

楼主(2012-08-03):
    請問concept  零件如何自動編號?並在最前面統一 加 "P"??

网友(2012-09-05):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问题,希望能有人回复了。

网友:
    具体的项目->setup->packager-XL->setup下的layout,请见图。
    在按页码前加P。
请尝试一下吧。

楼主:
    請問一下,照著打 轉出NETLISE 會有錯誤 .. 想詢問 [0-9] (00) 是什麼意思??

网友:
    1.至于下面的Netname的长度等设置就按你原来的。
2,[0一9](00)表示从00开始。例如,PR101第一个1是指第1页,
01指PR第1页开始的第1个器件。

网友:
    为什么非要加P?默认的不行吗?

网友:
    打包时就会自动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