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快捷打过,切换层对的快捷键没作用

楼主(2012-08-03):
  RT,在ROUTER中进行快捷键打孔时,进行切换层对的快捷键没作用,不知道是不是有与其它键有问冲突。

 JIMMY,帮指点下。

楼主:
不过还有个问题就是那里面当层对设为2-5时,走线是在2,4层之间切换的,如果要2,3层或2,5层之间走线如何办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还有个问题就是那里面当层对设为2-5时,走线是在2,4层之间切换的,如果要2,3层或2,5层之间走线如何办 ...

你要走2 3    2   5 层,直接输入 L3  L5不行么?

楼主:
我知道,我就是想通过双击左键打过孔的方法来讯速切换两层之间走线的。

  试看如果每次都通过左键击一下后,再输入L 层数,再回车,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啊。

  JIMMY那种方法当层对设为2-5层时,走线时打过孔只能是在2,4层之间来回转换的。

  我就是不想输入L 层数这种方法,如果还是这种方法,那也没必要设快捷键来快速打过孔了。

网友(点评):
pl 2 4

楼主:
不过还是谢谢楼上这位!各位还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看下你的宏命令的文件~~里面层对设置正确嘛~

楼主:
。。。。。这个是对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对的啊。

你可以设置几个宏,要不软件怎么知道你到底想去哪层呢

楼主:
就是设的宏,三个层对分别对应三个宏。但是2-5这个层对的。走线只能在2,4层来回切换。5555:

网友:
 那就重新修改一下你层设置的排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