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光绘 问题。。。。。。急求

楼主(2012-08-03):
1金币
我按照正常的方式生产的 转孔文件 ,用CAM350 显示的时候 却是这样的 这是问什么啊
PS 我用的是是

网友:
你试下,是不是你GB设置有问题?

支持!: 5.0 反对!: 5.0
3Q啊
支持!: 5 反对!: 5
兄弟 不知道说什么好,太谢谢你了。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楼主:
兄弟 能不能帮我看啊 另一个贴啊  拜谢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4925-1-1.html

有个丝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

兄弟 能不能帮我看啊 另一个贴啊  拜谢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4925-1-1.html

网友:
怎么发不了图?

网友:
cam里:file-import-autoimport --选NEXT(这里先不要按finish),进入里面修改.drl 这栏,如果你NC 出的是2/5,那设置也改为2/5即可。

网友(点评):
试了 可以 非常3Q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CAM时,要先设置下参数。保持参数与你出GB的一致

怎么设置 在哪设置啊 哥们

网友:
实属误操作范围内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线,需要仔细检查pcb板,打开所有层看看

网友(点评):
PCB 没几根线 就3个器件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板厂会帮你处理好的~

网友A:
导入CAM时,要先设置下参数。保持参数与你出GB的一致

楼主:
有没有人来 帮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