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铺铜和Soldet mask问题?

楼主(2012-08-03):
最近一块板子做完铺好了通发现需要进行禁止铺铜和做Soldet mask,该怎么做呢,禁止铺铜和做Soldet mask的Class和subclass又是什么呢?

网友(2012-11-02):
画一个禁止布线区,在这个区域内就禁止铺铜和走线
soldet mask也是需要自己在board geometry这一层添加的

网友(2013-01-17):
禁止布线,禁止摆放器件应该在板子布局时候就设置好,板子完了才弄显然不合理的。
SOLDER MASK是阻焊,一般常用的有2种类型,一个是PACKAGE 里面的阻焊,是指器件引脚部分将来裸露出来的部分,这个是在做封装时候做好的;另一个是BOARD里面的阻焊,这个一般是走线完成后用来开天窗什么的,如果你想在哪里开,就在BOARD geometry-soldermask下面添加对应shape就可以了,如果你要裸露某一块铜皮,直接把铜皮用Z-COPY命令复制到BOARD geometry-soldermask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