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更新失败:Connect line end is not dangling

楼主(2012-08-03):
------ Symbol Refresh Messages ------

'RC0402'  symbol starting to refresh:
     ERROR(SPMHNI-254): Unable to load symbol, 'RC0402': 'WARNING(SPMHA1-155): Connect line end is not dangling.'.

------ Pad Stack Refresh Messages ------

'S67'  pad stack refreshed successfully.

----- Symbol Update Summary ----

Errors detected, due these errors this design was NOT updated.
       1  errors detected.
       0  warnings detected.
路径设置应该是对的,同样的设置其他的symbol可以update,更新报告说是pad可以更新,但就是symbol不行,请问各位高数如何处理?3ks

网友:
你是在orcad上修改了symbol吧,你看下是不是名称和原来的不对哦,如果不对的话,得用replace,不能直接update。

楼主:
谢谢,只在pcb中库中修改的封装,就出现如1楼的更新错误提示,并且后来后更新其他的修改丝印的封装亦不成功,正寻找原因中...,哈哈,3ks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