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形焊盘的画法

楼主(2012-08-03):
如题,用AD10画异形焊盘,本人新手常用PAD+画线或者fill的方式去拼凑焊盘,但是这种方法很难做到精确尺寸,且DRC的时候易报错,请教各位大虾,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网友:
设置坐标或者栅格来达到目的

网友:
画图形边框,再转化成多边形就好了,最好不要有圆弧,会产生锯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