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生成的哪些文件可以删除?

楼主(2012-08-03):
用99或AD画板时,不管是原理图还是PCB都会产生很多文件,不知道哪些是可以删除的?请知晓者指教!

网友:
不要删吧。

网友:
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扩展下你的思路, 文档后缀 问题。

你可能从未关注过后缀,作为一个硬件设计师,最基本的是了解 各个系统中的文件结构、包含文档(常可通过后缀来区分)。

怎样做到心中有数呢?打开下面操作系统的选项(常是在显示后缀进行文档操作)

pcb的文档结构仅是软件系统中的一小部分而以。

altium 的文档系统结构可参帖子(参里面的 XX项目.rar  附件,提示:如果不用到DSNWRK,XX项目.DsnWrk  可以没有):

Altium Designer 一个项目下面怎样设计几个pcb文件?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39&fromuid=4169

不同的软件版本文档结构会有变化,再给你整理回复这个问题时,发现AD10.  24817  中 .PcbDocPreview  等 Preview不再是分立存在。

建议:了解后缀、理解protel 的文档系统结构。XX项目_20120803.rar 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文件系统。
      至于 .Preview 后缀文件的作用,你自己去找答案(字面上也很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