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 16.2打开出现错误提示!

楼主(2012-08-03):
    当然是破解版本的,是否和我安装有关系?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你那板子有数据损坏错误 打不开了

网友A:
    你DB一下看行不,不行就只有从头再来了,呵呵

楼主:
    原来是安装在D盘的,今天把它卸载了,重新安装在C盘。安装完后,重启电脑,点PCB EDITOR,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啊!真的没折了!

楼主:
    貌似其它项可以打开如ORCAD或封装编辑器等。就这个pcb editor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DB一下看行不,不行就只有从头再来了,呵呵

DB是针对某个文件有问题做修正吧,可我这是重装了软件第一次启动pcb editor它所出现的问题啊

网友:
    你装的什么系统

楼主:
    版主,我的是XP的,S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