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2版设置了差分线,板子上走线却不是。二种方法都用过了。。

楼主(2012-08-04):
    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还有设置的XNET 如何取消啊??有关于设置约束的教程发个给我啊。。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你走线的时候,走线模式是单根走线,
走线时,点右键,取消单根走线模式

网友:
    看这个就知道xnet不是你自己设置的。。。如果自己设置的按照原方法删除设置即可。

网友:
    有XNET是因为设置了器件模型, 删除即可

网友:
    有种可能是 差分线器件模型 有 部分 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