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差分对问题

楼主(2012-08-04):
为什么差分对设好了。布线时两跟线之前没有间距了。
如下图。

网友A:
设置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有误

能否具体点。

网友:
规则设置不对,打开约束管理器设置规则。。。Physical里的Differential Pair下的Primary gap 和neck gap别设为0就有间距了。。。。。不过规则设置不是这么简单的,说起来就复杂了,建议楼主自己去学习下规则设置。。。。

网友:
差分对建议去电子约束中的差分对下去设置 min line wide  Primary gap 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