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完成PCB电路板,pcb制作过程分享

楼主(2012-08-04):
炎炎夏日需要一个清凉的地 - 自制水冷系统(控制系统原理图)

详细代码部分
炎炎夏日需要一个清凉的地 - 自制水冷系统(指尖的思绪之程序篇)

基本的材料基本已经搞定,后续就主要开始控制部分。
以前自己DIY的控制器件都是买的半成品,都比较大,或者外形外观我都不太喜欢。所以想自己做控制器。
控制器的电路图的设计都是现学现用,花了不少时间摸索。原来电子方面就知道这个是电容,那个是电阻,电子技术匮乏。
我不是什么高手,只是喜欢折腾^^。8多说啦,说重要的电路。

电路的设计都是基于一些成熟产品的原理图,那里接见过来。
主要分三块:设备控制部分、显示操控部分和主控(CPU)

设备控制部分用继电器进行控制,一般的时空电路都是用继电器的。原来我买的卓一的时控,都是用继电器实现。网上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感兴趣大家可以搜搜。

上图!制冷片的控制原理图。制冷片和散热会同时开启。

显示操控部分
用了一个数码管,4个LED和3个按钮。数码管用来显示温度(屁话-_-!!),LED是用来显示工作状态。按键用来调整制冷温度。

主控部分(CPU)
使用STC的51单片机,这个网上资料很多。而且还是国内的芯片,性价比很高。2个温控探头,一个是室温,一个是水温。

就光画这点原理图,已经快把自己折腾的半死。元器件不熟悉,直接到网上买了一堆元器件。

这段时间折腾折腾,发现自己精力旺盛,每晚都能搞到半夜1~2点钟。

楼主:
炎炎夏日需要一个清凉的地 - 自制水冷系统(从原理图到电路板)

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又是一次全新的挑战。让我去电脑市场组装太电脑太容易了,买个主板,买个CPU,买个显卡....
但是要自己做电路板~~,俺汗流浃背了~~

经过了三四次的折腾,终于把样子给搞出来了。家里打印了一堆的废电路图,还好家里的激光打印机比较给力。
有人问,打印这么多干嘛?

还是老问题电子元器件规格不熟悉,系统库中找不到元器件的封装。1:1打印出来后挨个用元件比对。

第一版的电路图
天哪,画完电路板发现缺显示模块-_-!!,又重新折腾画一张新的电路图。把显示状态板画出来。

第二版的电路图

洗板~\(≧▽≦)/~啦啦啦~ 结果发现,自己洗双面板,自己已经折腾不动了。还是交给专业洗板的pcb生产厂家打样。
结果发现~~ 他们的规格和我画的规格不符合。一般是以5cm为一档,俺的板子10.2cm。第二档10cm出头了~ %>_<%!!!
气死了!既然考虑洗板了,顺便把几个贴片电容换成直插电容。

经过再一次的折腾,第三版电路图出来啦。
终于准备那出去洗板的电路图,给pcb生产厂文件,结果说俺这个是拼板,一个电路板文件中有2个电路板要加50RMB。%>_<%~~~
晚上又打印出来电路图,用元件实验了一下。发现重大问题。妈妈呀~~ 继电器画封装的管脚反了!搞到半夜,终于重新弄好了。

早上准备去打样~~ 结果原来设想的无线控制模块引脚木空出来哦~ 太失败了!到淘(河蟹)宝上搜了一下无线需要要的引脚。晚上准备把引脚接出来,周五再去洗板。

....

DIY不容易啊,花了不少时间搞。不过有了第一次,以后就容易了。

折腾万岁~!

--------------------------------------------------------------------

炎炎夏日需要一个清凉的地 - 自制水冷系统(改 PCB修正)

原来画好的第三版还好木有去洗测试版,要不钱真的丢河里了。

主要一个问题是三极管的管脚封装有问题-_-!! 太郁闷了,今天看零件的时候才发现。幸运啊~!

原来板中缺少无线通讯模块,现在把无线模块接口预留出来,保证后面做主控系统的时候能控制水冷。
无线模块主要参照淘(河蟹)宝网上很常见的8脚接口引出,这样即使后续扩充很方便,不必重新焊接,只要买个标准的就能支持。
很小巧,只有1元硬币大小。10元就能搞定,贵的20元. -_-!! 比51芯片还贵!

8多说了,看看最终的成果。今天去洗板,下周就应该能拿到板子! ^_^鸡~~冻~冻~~冻~~~~ 啊!,

楼主:
炎炎夏日需要一个清凉的地 - 自制水冷系统(焊接准备-_-!!)

今天中午的时候收到快递,顺丰价格不便宜,确实速度也很快。直接航空件。

打开邮包,用一个小盒子装着的两组电路板。

主控电路板和显示和操控的电路板,用防震泡沫包装很结实

拆开后黑油白字,光泽很好。

拆开用俺的肉眼扫描了所有的板子,质量的确很好。
实际拿到了12块板子,还多附送了2块,估计生产的时候一批次有很多。 10块板,没有一块缺陷。走线没发现任何断线或短路的地方,丝印完好清晰。照片上有丝印缺陷一块是多附送,所以有瑕疵可忽略^^。
来个正面的

来个背面的

有缺陷的地方都是设计文档中的问题。一个是3.3v稳压管那里做散热,结果没有设置不要覆盖阻焊油 -_-!!

另外一个地方是,自己自作主张把背面的Logo文字给反转,后果就是背面的Logo是反的!

昨天鸡冻过了,今天就没那么鸡冻了。准备焊元件。
直接从设计文件导出的元件清单

杯具的事情发生了!清单中的原件都有,除了贴片电容,说竟然没有噢 ~~~~~~~~~~~~~ 天哪!!!立刻昏厥~!

今天是焊不成了。发个贴,来发泄发泄我小小被郁闷笼罩的心~

-----------------------------------------------

炎炎夏日需要一个清凉的地 - 自制水冷系统(高温作业:焊接)

周六发现没电容元件,郁闷之余发现小板上不需要电容就能焊。
小的显示控制板没有电容,元件比较少,比较困难的是FPC0.5 20脚的连接器。先练下手^^。

LED贴片指示灯和连接器已经焊好了。

按键和LED!完工了,发现效率还是蛮高的。哈哈~~

吸锡线,这个用来吸掉那个引脚很密的连接器上多余的锡。作为新手,只能依靠强大的工具来完成。

很多视频网站上很强大的焊接手法,小弟学不会。
要练这个比较好的一种方法就是去找没用滴电路板,拆了上面的零件然后再焊。不怕坏掉,又没有成本!哇咔咔~~ 。拆的好还可以搞几个高质量元器件,这可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速度很快,周六定的电容包中午就送到。淘(河蟹)宝真的是很好用,不用出门元器件就送到家。
周末上海艳阳高照,北京变成大海的时候。我在焊板子~~~ -_-!!!

准备焊主控板。STC 48脚的51芯片非常迷你~ 呵呵~ ,原来有5颗,前段时间做测试版,被我搞坏了1颗。

焊锡膏,用棉签直接涂到焊盘引脚上。

焊盘上涂层焊锡膏,感觉焊锡膏比较好用。黏糊糊的还能帮忙定位芯片,不会滑动。

芯片对齐后直接上锡定位。~。~ 原本是想拖焊的,结果搞不定就变成这幅鸟样鸟。

上面的贴片焊接完成。焊完发现一个问题 -_-!! 20脚的连接器2变都是同方向,买的时候没有买反向连接线,看来考虑不周问题还是多多。

电路板上可以看到,51芯片和其他原件都离的很远。那是应为没有把握焊好,会碰到其他元器件,才留出这么大空隙。按现在的情况看,以后做的更紧凑些。比较板子每50mm是一个档次,做小了可以节约很多打样的钱。成本就能低点。

晚上下班比较完,周末有事情还有些元件没焊完╮(╯_╰)╭。先给自己提提神,来杯咖啡,O(∩_∩)O~还是要享受一下,继续搞!

还留的一些插件没有什么技术难度,所哟很快就搞定。成品效果!

再来张

来张背面的,又看到反印的Logo了╮(╯▽╰)╭

插接好排线的样子

工作台,脏乱差~~ 上面一堆东西。最值钱的焊台,作为长期使用,作为新手~~ 这个焊台确实好用,能直接控制焊接温度,想要几度就几度非常方便!
为啥要焊台主要是以前没学过焊接,这种细致活如果没练过真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所以搞个高档点的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后面那个绿色的板子已经被我蹂躏的不成样子,所有的元件能拆的都被我拆光了。还拆到几颗高档电容。O(∩_∩)O哈哈~

焊接使用的是刀型的烙铁头,感觉这个比较好用。所有元件都是使用这个头焊的,没换过其他头。
网上很多视频都有介绍刀型头的使用方法。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看,真正的大虾门用刀头那可是出神入化。

焊完用万用表打一下,一切OK!再来张成品稿,这张有俺的爪子。O(∩_∩)O~

网友A:
支持下,楼主画的板还是蛮漂亮的。
参考: C6/C7 放在继电器开关的前端 对继电器触点的损伤要少很多,这个楼主可否考虑过

网友B:
??????在隔壁AMOBBS也见到了好像。难道哥穿越了?

网友(点评):
网络没有国界,只要是作者本人的想在哪发布就发布。酒店这里你说的这个论坛网页好久都进不去,可能是酒店被你提到的这个网站以前随意的禁止ID行为所连累。后问那边做电路板的小张说网站还开着(换网络登录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楼主画的板还是蛮漂亮的。
参考: C6/C7 放在继电器开关的前端 对继电器触点的损伤要少很多,这个 ...

能具体说一下吗?

意思说在二极管的那个地方再放一个存储电容,如果要放的话大概需要多大容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隔壁AMOBBS也见到了好像。难道哥穿越了?

其他地方是发过,不过这是俺自己做的。版权是自己的,所以应该问题不大。

另外发的多,其实多我自己是有好处的 ,每个交流都隐藏着高手,就像wanghanq大大一样。如果能得到高手的指点,那就是我的财富。

网友B:
回wanghanq:
小弟并没有指摘楼主,只是看到了实情并说出来而已。帖子到不同的网站发是楼主的自由~~而且楼主的帖子是有含金量的。这么多照片及文字说明了楼主的用心~

网友(点评):
彼此彼此,我也没有指摘的意思,都是为交流而写,不是讨论 是是非非 和我们无关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地方是发过,不过这是俺自己做的。版权是自己的,所以应该问题不大。

另外发的多 ...

我又没描述清楚?

我是说你当前的C6/C7位置无形中增大的 继电器触点的负载冲击电流。

比如你原来的 负载情况是阻性或弱感性负载,现在这个电容的存在,增大了负载的 容性负载(冲击电流很大)

这个你是怎么考虑的?还是有这样设计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wanghanq:
小弟并没有指摘楼主,只是看到了实情并说出来而已。帖子到不同的网站发是楼主的自由~~而且楼主 ...

这里你是老大,我还只是个小小的 三级 品  (玩笑话, 谁是老大 不是重要的话题吧)

其实我刚上你提到的这个网站时,感觉也挺好,开始不知道那边不能提任何有他觉得有疑义的看法,看到××坛友说是对方不熟悉某个软件的使用导致对软件的误评,就很正常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也就是大致说给那个坛友道歉之类的语句),结果就被禁ID了,开始也不知道它的那个不伦不类的登录失败的含义,后来打电话联系极不耐烦的回复(商人有商人的目的,理解)。后来沟通里面的几个老人级人物,感受基本雷同。 不能看到完整的“反面”反馈的论坛 误导性很大,打的口号和做法 不一致,商业行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没描述清楚?

我是说你当前的C6/C7位置无形中增大的 继电器触点的负载冲击电流。

不管什么等级啦,能力不是从等级上看出来的。明显这方面你比我强。 ^^

正题:
   哦,原来是这样啊。本意是给制冷片和风扇提供一个缓冲,防止制冷片损坏。
   负载是阻性或弱感性,这个一点都木概念  。前端的负载一个是风扇,一个是制冷片(大负载)。

大概能有4~5A电流的制冷片

这是在调试中的风扇

实际工作中就是当制冷片制冷时,风扇启动直接降温。这种情况属于那种负载类型?  如果不需要电容,就把电容拆了。

网友(点评):
没有等级概念(开玩笑提的),都是相互交流的,当前的动手你就比我们强多了。

网友A:
从我们业余爱好者的角度讲,做的已很好了。

继电器的用法大的继电器网站有相关的文档介绍(日系的文档多些),
如松下、欧姆龙继电器等的官网文档(国内有些文档多抄来超去),
实在不清楚的也可尝试者直接和继电器供应商电话沟通,随意找了个网址你可以自己看看
http://device.panasonic.cn/ac/c/ ... mmon/caugeneral.jsp

CPU的温度控制 大致 是一个 恒温控制的 概念
设定温度过低(结霜等)、过高、温差变化范围大(忽冷忽热)对CPU来说可能都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要做到恒温,继电器动作次数是有寿命的(可计算设计寿命),作为一般的应用,继电器控制也无妨

当前的风扇驱动电流很小,不做触点保护问题可能不大。半导体制冷片负载也不是很大,你参考上面的文章选择合适的继电器直接控制应该也可以(触点保护电路是为了延长寿命做的设计)。不过电路运行时继电器总在那响个不停也挺烦人的...

这个应用中可能要考虑的有:噪声问题(风扇、继电器)、设计寿命推算

是否增加风扇速度控制电路?是否改用MOS控制半导体制冷片?  如果只是简单的练手,当前设计已能满足

C6/C7可考虑放在触点前端(半导体制冷片关注的是电压是否有超出额定电压的情况出现)

你提到有参考“成熟”产品,上海卓一 继电器是否考虑过触点保护?(它好像只提到阻性负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我们业余爱好者的角度讲,做的已很好了。

继电器的用法大的继电器网站有相关的文档介绍(日系的文档多 ...

恩,谢谢大大给我的建议。第二版就要马上启动,去研究MOS,俺的新方向来了。

这不是给CPU降温的,不是练手,关乎到生命啊 ~~ 头等大事^^。如果制冷出问题,俺的一缸生物就要蔫了。尼姆、多里、蓝圈要翻肚皮给我看,那就麻烦大了去了。

刚接触电子,只有简单的电阻,二极管这种简单的概念。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继电器,可以用小电流控制大电压和大电流。

继电器吧嗒吧嗒确实挺烦人的,本来还想到用固态继电器。 结果被价格给吓回去了。
当时也看到过您说的MOS ,看了些文章也是云里来雾里去,不得其法。 俺一定继续努力搞出一个新的版本,解决这个问题。

卓一的继电器也被我拆过 ,不过对我这个门外汉看不出啥名堂

网友:
LZ很花时间,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大大给我的建议。第二版就要马上启动,去研究MOS,俺的新方向来了。

这不是给C ...

还真不清楚 你这个和鱼缸的 热交换怎么实现。MOS 的使用 有篇文章可以做参考:

卓一 我到官网看好似系列还算多,看了你的这个解剖图(假若是真品),
感觉就是学生们做实验用的板,这样的东西和小摊上的货色有啥区别?

卓一的东西要用还是打开设备评估安全性再考虑了(真有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的味道)

网友A:
楼主的图片很奇怪,先前的没有水印,后来的被水印破坏了?

搜索“炎炎夏日需要一个清凉的地 - 自制水冷系统”,相关内容还是好搜到的

再次测试下被 EDA365论坛 虐待的 图片 效果,无奈 EDA365 等的这种破坏图片的行为。
楼主之前发的是网络链接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片很奇怪,先前的没有水印,后来的被水印破坏了?

搜索“炎炎夏日需要一个清凉的地 - 自制水冷系 ...

谢谢提供的PDF文件,里面的内容对我非常有用。芯片淘(河蟹)宝上查了一下非常便宜,可以大大能节约成本。H型桥接电路也非常棒,放在迷你鱼缸上那是再棒不过的方式,可以考虑冬天直接用制冷片加热。

小弟比较喜欢海水,家里有口海水缸。搞控制主要目的也出于更方便管理自己的鱼缸。原来都是贴在水族论坛中的,在做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大大的帮助,所以写了点制作过程中的心得,希望也能给其他朋友提供些参考。

原来的帖子里都是在网络相册里。后面的图是直接上传,所以会有水印!估计你的图片是png缘故,论坛程序无法正常转换导致图片被蹂躏。

手头的卓一的做工上确实感觉不怎么地!是网上买的,不能确定是不是正品。
电路板上有个型号:T16G-16-3a-3A-BKAC220V-03

又拍了些照片!
正面有继电器的,使用宏发继电器JZC-36F, 10A的负载能力。

背面是主控电路部分,中间是液晶控制芯片。

继电器旁边的细节部分,主要由肖特基二极管,2个三极管二级控制的方式。没什么其他特别的。

另外一边,电源端和另外一路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的PDF文件,里面的内容对我非常有用。芯片淘(河蟹)宝上查了一下非常便宜,可以大大能节约成本。H ...

方便的话 拍张 你手里卓一 产品  电源入口(AC220V,DC12V)的图片,看看它的安规方面的设计是否到位?

尤其是里面的继电器,额定负载是10A,但这只是器件的额定电流,作为产品是要降额设计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产品说明中说你的产品带载能力是10A 的话,内部继电器的额定负载电流设计要选用大于这个产品负载能力的继电器。这么说,这个产品设计越来越有点 糊弄人了的味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 拍张 你手里卓一 产品  电源入口(AC220V,DC12V)的图片,看看它的安规方面的设计是否到位? ...

有关冗余方面确实有考虑的外壳标称的是8A。

这是拆掉的外壳

背面,是用于固定在槽上的搭扣

拆掉保护罩后正面的样子

继电器详细大图

线圈部分

网友:
仔细翻看卓一的产品照片,原来之前的图片中那一堆紧密的器件里就藏着AC200V管脚(不知它遵循的是什么安规规则),PCB整体布局优化的空间很大,大致评价为学校学生级布板水平(考虑不是很周全),生产工艺要求低。

多谢你的图片提供。

希望 卓一 能做的更专业些。

楼主:
我是看不出啥名堂的。布局好不好就不清楚了。

图片举手之劳^^,关键我还学了不少,应该要多谢你才是。

楼主:
wanghanq 大大 你撒钱啊

网友(点评):
偶有上网,好的帖子回复能给钱就给钱 (今天没钱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