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设计图

楼主(2012-08-04):
各位大虾:
    我有一个产品,输入电压在3.3V到36v 的变化,输出电压想稳压在3.3V,哪位能帮我想个办法吗,或者提供点资料吗,要简单点的电路,想用一个稳压管就搞定!

网友:
但是"输入电压在3.3V,输出电压想稳压在3.3V" ,換句話說要開關電路要有100%工作週期。然後又要输入电压最高達到36V,這可能沒有這樣的芯片吧!

另外可以參考 LM2593HV (可以耐電壓達到60V)  或是 LM2596 / LM2670 (可以耐電壓達到40V) ,網絡上搜索一下就有了。(但是输入电压最低要 4.5V 才可以穩住,输出电压在3.3V)

楼主:
我的工作电流才200多MA用LM2593 ,觉得有点浪费,相信这种管子价格也高。能用两个LM317串起来用吗

网友:
"输入电压在3.3V,输出电压想稳压在3.3V" 。  LM317達不到這個規格。

(1)如果【输出电压想稳压在3.3V,工作电流才200多MA】,輸入電壓最小大約要5V = 3.3+1.7(drop voltage 。看圖片)

(2)如果【输入电压在36V,输出电压想稳压在3.3V,工作电流才200多MA】,換句話說 LM317 要承受 6.54W=(36V-3.3V)*0.2A 。6.5W 是會燙人的~~ 要有恨大的散熱片喔!

所以樓主最好確定一下,你的輸入電源真的想要 3.3V到36V嗎? 不考慮改成 5V到18V嗎?
通常電源考慮來源 : 5V可以從USB來,18V是考慮到一般小汽車最高極限電壓(卡車,巴士除外),或是一般傳統插牆壁12V/0.5A Adapter 空載時候的電壓。要超過20V的機會不大。

補充一下: 樓上的圖,輸出決不會在3.3V,應該是 Vz+ Vbe = 3.3V+0.7V =4V 。

网友A:
RE:補充一下: 樓上的圖,輸出決不會在3.3V,應該是 Vz+ Vbe = 3.3V+0.7V =4V 。

說的对 =4V

楼主:
我这个是一个仪器的电压检测电路。仪器的输出电压在4V到36伏的变化电压,我还要把这个电压稳到3.3V送给一个AD转换IC。(没有其他电源给IC供电。只能从4V到36V的变化电压中取电压。)其实我也想到用楼上tmlee的那种电路,就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TPS54040
0.5A, 3.5V to 42V Input Voltage Range
這個應該可以符合你的需求。

楼主:
真是谢谢大家

网友:
用DC TO DC

楼主:
请教,各位,我现在真是搞不懂了,怎么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会跟着输入电压升高,根本稳不住在3.3V,输出电压只比输入电压低,2V左右。

楼主:
调整引脚与输出引脚间的电压也不是1.25V只有零点几伏,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
看圖,如果 5uA*390K=1.95V  , 100uA*390K=39V,所以你的 R6 和 R7 選的太大了。基本電壓就很高了。

网友:
只有一个问题,输入3.3,输出也是3.3,这个比较难办。。。

网友:
输入电压范围挺大的,不然很好办

网友(2012-10-06):
3.3到5V,5v再到3.3V,3.3V一定是稳定的用多一个升压IC LY501

网友:
也可以这样做,5V以下用升压到5V,5V以上用降压到5V,再通过LDO到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補充一下: 樓上的圖,輸出決不會在3.3V,應該是 Vz+ Vbe = 3.3V+0.7V =4V 。

說的对 =4V

怎么输出是Vz+ Vbe = 3.3V+0.7V =4V ,怎么理解,求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输出是Vz+ Vbe = 3.3V+0.7V =4V ,怎么理解,求赐教

同问,为什么不是VZ-Vbe=3.3v-0.7v=2.6V

网友:
最好是选用buck boost型的d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输出是Vz+ Vbe = 3.3V+0.7V =4V ,怎么理解,求赐教

看圖 , V( load) - Veb -Vz = 0 ,  基尔霍夫电路定律(Kirchhoff Circuit Laws)第二定律。
V( load) =  Vz + Veb 。  V( load) =  Vz - Vbe 。所以答案真的是 2.6V。

三級管是用於射極隨耦器(emitter follower)。或是稱做共集極(Common collecto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为什么不是VZ-Vbe=3.3v-0.7v=2.6V

看22樓的

网友D:
4楼的电路挺简单,不知能不能实用?我看有些汽车电子上用这样的电路,电流供给能力能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4楼的电路挺简单,不知能不能实用?我看有些汽车电子上用这样的电路,电流供给能力能到多少?

先不管VCE(sat)電壓,光是前面22R就限制許多電流, 12V/22R=0.54A。
如果VCE(sat)=1.2V,最大電流=(12-1.2)/22R=0.49A。
所以選擇三級管最少Ic要能夠承受0.8A才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能满足在36V输入到3.3V输入的时候,输出保持3.3V?

网友:
四楼真猛!佩服

网友:
这个图应该不行吧,电压达不到要求,电流应该也挺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