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确定元件的中心点??

楼主(2012-08-05):
做封装时最好把原点放到元件的中心,这样有利于贴片。想问问我该怎么精确地去找这个中心呢??比如只有两个PIN的贴片电阻封装,怎么去随找这两个PIN脚的中心点?

网友:
    这个没太大关系的啊。。出SMT坐标时可以选择元件中心的。。

网友:
    我都是自己计算的,比如两个pin的电阻,那就把两个pin等距离的拜访在原点两边,这样元件中心和原点就重合了

网友A:
    1.设好原点, 再摆pin, pin距除以2......
    2.第一个pin刚好摆在原点上(通常大家习惯于这样), 两pin都摆好了,pin距除以2得出的数就是X (Y)move origin的数值.....
    3.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好原点, 再摆pin, pin距除以2......
2.第一个pin刚好摆在原点上(通常大家习惯于这样), 两pin都摆好了, ...

网友:
    封装时设置原点在PIN1,在PCB里只要选择 BODY CENTRU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