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中器件下面的value,你们是填器件名吗?

楼主(2012-08-05):
想请教大家:orcad中器件下面的value,你们是填器件名吗?

value是填器件名吗,电阻电容这填数值,普通器件呢?

value是填器件名吗,电阻电容这填数值,普通器件呢?

楼主:
比如说我在value那填OPA2356AIDK_MSOP_8,结果生成网表时候警告:part name”OPA2356AIDK_MSOP_8_OPA2356AIDK_MSOP_8_OPA2356AIDK_MSOP_8“ is remed to"OPA2356AIDK_MSOP_8_OPA2356AIDK_MSOP_8,我觉得原因出在:我在器件下面的value里填了OPA2356AIDK_MSOP_8,

网友(点评):
器件名本身就包含了封装信息,不需要再专门注明封装

网友A:
做器件时没修改VALUE
是因为名字太长了吧,我也出这个,没发现有什么影响

网友:
我觉得也是超长了,orcad的命名还是有些规矩的,具体我也要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器件时没修改VALUE
是因为名字太长了吧,我也出这个,没发现有什么影响

但是出silkscreen层的artwork文件时,发现上面的字也是那么长。

网友(点评):
出光绘时通常Value是不需要显示的,在color 192里面勾掉

网友:
首先要注意的是Name项,它后面的是value,如果是电阻,电容,下面的应该填10k,1uf这样的;
但是你这是一个芯片,所以关系不大,这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