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有段英文标题,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05):
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
aux.=auxiliary
auxiliary 1.辅助的;补充的 2.助动词 3.辅助的,协助的 4.辅助的②附件,辅助设备 Auxiliary 1.辅助的 2.辅助设备

AUX FUNCTION 輔助设备功能

AUX NAME  輔助设备名稱

AUX TYPE  輔助设备娄型

PU/PU/CU/CD (不同机器有不同名稱,什幺机器?)

楼主:
感觉不对。有没有更好的理解!

网友:
应该是芯片管脚的说明。
分别是备用功能、备用功能名称和备用功能类型。
PU-上拉
PD-下拉
CU、CD没见过。参考手册中的说明。

网友:
信息量太小啊

楼主:
smilly 说的对!是MTK信息管脚!希望继续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