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的分断电流问题

楼主(2012-08-06):
我现在有款感应开关230V 200W在做CE认证,认证公司非要我改保险丝,5A/250V 3.6X10玻璃管改为5X20陶瓷管,说是分断电流不够,有人知道是哪个标准中有规定,谢谢!

楼主(2013-12-25):
有人知道是哪个标准中有规定,谢谢!

网友(点评):
EN/IEC-61000 Surge ^_^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是哪个标准中有规定,谢谢!

过EMC有一项测试叫浪涌冲击,保险丝选的小了,是过不了这项测试的。我司一产品选的是3.15A,5*20的玻璃管保险丝,还是进口力特,结果浪涌这项直接挂掉;后来换成5A,5*20玻璃管,也抗不住,后来换成了6A,5*20的陶瓷保险丝。

网友B(2014-04-30):
引用 网友A:
过EMC有一项测试叫浪涌冲击,保险丝选的小了,是过不了这项测试的。我司一产品选的是3.15A,5*20的玻璃 ...

你好,想知道 保险丝 承受浪涌怎么选择?我们一般考虑保险丝是额定电流能力,浪涌怎么考虑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知道 保险丝 承受浪涌怎么选择?我们一般考虑保险丝是额定电流能力,浪涌怎么考虑呢?谢谢

我们起初用的是超快型,后来改称快断型的过了。
这个主要从响应时间上来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起初用的是超快型,后来改称快断型的过了。
这个主要从响应时间上来选。

我觉得这个应该与浪涌波形有关系,假如微秒级和纳秒级的波形 同样的浪涌尖峰 这个还真不好说了。我认为保险丝熔断 无非为能量聚集损坏(如 超过额定电流)和瞬间能量过大(浪涌尖峰)造成断开,但是想从理论分析到底承受什么样的波形浪涌,多大浪涌 还真没有想到方法?

网友:
SEMTECH 技術文檔

网友(2014-07-31):
保险丝选大,是否会在关键时候不起作用

网友:
TE 泰科   电路保护产品  代表 电路保护 前进的方向    一次性的FUSE  现在  慢慢 在转用 PTC

附件是 资料

 有需要 联系

CATALOG PAGES FOR CHIP FUSE.pdf

CATALOG PAGES FOR POLYSWITCH RADIAL.pdf

CATALOG PAGES FOR POLYZEN.pdf

CATALOG PAGES FOR SESD.pdf

CATALOG PAGS FOR POLYSWITCH SMD.pdf

CATALOG PAGS FOR POLYSWITCH SMD.pdf